DELL D610短路怪病

楼主(2009-06-12):
测保护隔离公共点对地短路,插上可调电源电压被拉低至7V左右,电流接近4A,但是主板上没有被烧坏的痕迹(一般情况下插上电停一会主板会冒烟),除了适配器所连的两个场管发热,其它没有任何元件\芯片发热,也没有电感短路,我长时间通电也没有元件烧坏,晕了,高端管所连电容也悬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测北桥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19V短路,通常是电容对地了,电源接口也有可能!可以用3到5V烧一下!

网友:
3到5V烧一下,是怎样烧的呀

网友:
查下主电源进来后联接的场管短路了没有,大一点的固体电容短路了没有.都冒烟了怎么可能不会发热??楼主的这句话让我不解

3-5V烧一下,我也很好奇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