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 CPU不供电!

楼主(2009-06-12):
请问:INTEL D865GLC的ADP3168 J0507 35168.1电源管理芯片和ADP3168 J0430 31564.1有什么区别?
因没有ADP3168 J0507 35168.1,找了个ADP3168 J0430 31564.1换上后,主板代码E9。EB。ED。ER循环..
是不是要刷BIOS。。
问题是ADP3168 J0507 35168.1电源管理芯片和ADP3168 J0430 31564.1会不会影响BIOS。

网友:
只知道循环跑就是BIOS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会不会影响BIOS.期待答案

网友(2009-07-23):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CPU 加上  加电一闪就灭

网友(2009-10-07):
我现在修的一块主板和你的一样,也是ADP3168坏了,我换了一块ADP3180上去好了,但是跑码只跑到D4-D5,然后我换了一根全新的内存上去!OK!故障全部修复!

网友:
intel原装板通病E9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