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骄S2000X 不跑码

楼主(2009-06-12):
联想天骄S2000X 跑FF,CPU没有电压,插假负载的时候有0。6的电压,装上CPU没有电压。CPU供电是由6561和6614组成的。6561有VCC5V,EN1。5V,不知道是不是6561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先查供电的上下管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6561这个IC坏了。。

网友:
场管我量了没问题。

网友:
915GV的主板

网友:
你说的没问题就是 DGS各级电压都正常吗。伤官S级有输出吗,如果有那么就查下去看看电感
电容正常不,如果都正常可能是脚座空焊或者短路吧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