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主板开机显示器显示15秒断电

楼主(2009-06-12):
本人是新手.刚学主板不到一月.因为没修过此类故障.看哪位仁兄碰到过此类故障.解答一下!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华硕主板.说进不了系统.拿到手上一通电后.如客户说的一样.但是显示器上出来二排英语.大概意思是15秒断电(英语水平有限.只看的懂个15秒 )后把CMOS清空后.F2.F8.加DEL键一起按.终于进了BIOS.(都不知道咋进去的 )看了一下BIOS都是正常的.进了系统.(都不知道怎么进了系统,刚开始就是不进系统.)进系统以后右下角显示,USB不能用了. 然后重启.再咋弄就不进系统了.各电压全正常.(这机子是今年三月份配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各位大侠发表一个自己意见.碰到过此类故障的进来吼一声哟

网友:
原来修过这种机子,开机准时提示15秒关机,仔细观察后发现客户主板后的USB口短路,更换USB口后故障排除,否则重新刷新BIOS应该可以

网友:
个人还是认为应该是USB问题.因为进了系统以后右下角显示USB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不能正常用)具体是什么字也不记得了.               但是又一想.USB是进南桥的.USB如果有问题的话.南桥也"应该"有问题的吧!可是又进了二次系统.CMOS清空过了.               期待中

网友:
USB错误导致南桥内部保护15秒自动关机。应该首先检查USB的跳线。前置和后置是否有跳线。是否缺跳线。然后看一下USB的供电是否正常。多数由于USB供电的电感或者保险丝造成的15秒自动关机。其次就是南桥内部故障导致的了。

网友:
换南桥 我猜的

网友:
傻了吧。。你的USB跳帽掉了吧!

网友:
楼上的仁兄还是蛮搞笑的嘛.呵呵.因为这个板子是上个月装的.还在保修期内.所以就不敢动手搞了.USB跳帽跳反了也有可能.(但是上个月装完机以后全部是正常的.问了一个客户.他也没动里面的线什么的,这样应该可以排除跳线帽跳反的可能吧)个人感觉应该还是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嘛 应该这样办,怎么办呢?我想想---------------
哦!还是返修吧,这样的主板应该让厂家修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CPU风扇接口接 错和转速太慢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是刚发回来的板子,装好机器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又换了一块板子,把原来的那块板子准备反厂,可就在反厂的时候,我又试了一下,结果又好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又放在那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这个板子给客户装了,结果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说有这种情况,这种原因真是不好说呀!很难解释!

网友:
晕死,截图倒数第2行都提示检测到USB设备过流了,应该检查USB是否短路!

网友(2009-08-27):
我上次装机时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就是不行.后来准备换个主板.拆下来时看到USB接口下有个螺丝柱.一下懂了.原来你他引起短路了.华硕的板子还是不错的.把那个螺丝柱拿了就好了.

网友:
下面螺丝太低了,换个高的螺柱,或者主板下部和机箱连连了,啊,呵呵呵中

网友:
仔细观察,总是会有收获的,新板子有问题还是尽量返修好,免得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这样的一版板子,搞得很恼火,华硕p5pe-vm主板。
BIOS我刷到了最新的版本1501,貌似不起作用,出现四楼那样的提示时根本就进不到BIOS里面去,最后还是关机,有时还会重启。不过有时重启几次就可以进BIOS了,而且进系统一切正常。
还是没有研究明白。。。

网友:
这个是华硕典型的故障,
1:跳帽跳反
2:USB短路 可以把前置USB先拔掉再试一下
3:机箱铜柱多上了使SB短路 也会15秒自动关机的
如果都排除了就是主板了,    返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