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技嘉848I的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6-12):
用来用着很好,但这几天时常出现不认键盘,是PS2的,鼠标正常,请问怎么维修

网友:
考虑过键盘接口问题没?跑一下键盘到IO的线....个人意见.

网友:
先把键盘口旁边的电容拔掉。。如果不行再把旁边的排阻换掉。。再跑键盘到IO之间的线路,,看看有没有线路断了。。。

网友:
开机时看看键盘的三个灯亮不亮一次USB口键盘试试

网友:
排容 排阻  I/O都换掉

网友:
你这是测试用的键盘吧,你能确定这键盘无问题嘛。
我们在维修时键盘用的多,来来回回的移动键盘,会导致键盘引出线折断故障。
仅作参考,希望用的上~~~

网友:
我换了排阻,键盘换了,还是不行,用USB的键盘正常.再跑跑线路吧!谢谢

网友:
有供电吗   不行测对地阻值  再者到IO线路

网友:
时常出现不认键盘,换了座,可能PS/2座拔多了,接口松

网友:
1.先换个键盘试试
2.查PS/2电路的下拉电阻
3.IO有可能虚焊,进行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