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华硕A8T求救

楼主(2009-06-12):
华硕A8T的主板进水,烘干后正常,烤机一天后又坏了,开不了机,经检查发现南桥旁有几个电容短路,拆南桥,正常,更换南桥后能开机,但电流到0.6A处掉电(有待机0.03),求助,急啊1
开不了机

网友:
南桥换的没问题吧?重新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全新的啊,已经重焊过了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拆南桥,正常,更换南桥后能开机
肯能换南桥能及开机并不是真正南桥挂了,很大可能是因为你换南桥时对主板进行了加热,所以才故障消失的,所以症结不要一直盯着南桥

网友:
楼上,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BGA返修台啊

网友:
0.6斷電是北橋壞掉囉

网友:
A8J北桥爱坏
更换北桥试试

网友:
有时候看电流不行就要借助诊断卡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