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幾個電壓的定義

楼主(2009-06-12):
VCC5P
VCC5M
VCC3M
VCC3SW ----3.3V 待機電壓
VCC5SW ---- 5V 待機電壓
VCC3A
VCC3B
VCC3P
VINT16
VBL16

其它不是很清楚,請知道的指導一下,新手們就學習一下。

网友:
哪个机种有VCC5SW?

网友:
这个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只有好奇,却不懂意思。努力学习了

无边思绪 -4

网友:
VCC5P 没见过
VCC5M m main 主要的电压
VCC3M 同上
VCC3SW ----3.3V 待機電壓
VCC5SW ---- 5V 待機電壓
VCC3A 到显卡去了 至于为什么叫3A 我也不知道
VCC3B 到南桥 声卡 迷你pci FWH,RTC
VCC3P 到屏
VINT16 保护隔离出来就是它
VBL16 到屏了 bl估计是到和亮度有关的地方了

网友:

VCC5P

网友:
第一次发带图回复,不太会用,不知道图片是否能被看到,第一套图是VCC5P相关的两张图是IBM T23的

网友:
VCC5M

VCC5M相关,该电压是由SC1403产生的

网友:
VCC3M

和VCC5M(5.0V)一样,VCC3M同样是由SC1403的PWM控制器连同外部场管产生的系统供电(3.3V)

网友:
VCC3SW

VINT16或者M-BAT-PWR或者S-BAT-PWR之中任一个经过隔离二极管后变成了名称位VCCSW_BAT_A这样一组电压,之后又经过电阻R629,以及S_873361CUP后生成了VCC3SW

网友:
VCC5SW

VACRAIL电压经过二极管,电阻等器件后又经过LP2951A(可能是SEMTECH公司的产品,看

样子象一个精密基准三端稳压器)输出的VCC5SW。

网友:
VCC3A-VCC3B

VCC3M经过Q29产生的VCC3A、VCC3B,第二张图是他们的去向

网友:
VCC3P

VCC3M经过Q22产生了VCC3P,第二张图和VCC3A、VCC3B一样是VCC3P的去向(这里的去向

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去向,这三组电压还要和其他一些芯片相连)。

网友:
VINT16就简单了,我们周围的人讨论的时候都把它称为“主供电”或者是“主电压”,因为在IBM的设计中经常出现,而且经常作为各各(PWM型)供电芯片外“上开关管”的供电。
VINT16是由适配器的电压经过保险、若干场管等器件后得到的。

网友:
VBL16

VBL16是由VINT16经过场管Q13产生的,去向是LCD以及TB6808F等。

网友:
以上是小弟拙见,主要找了一下这些电压的产生,具体他们的去向,因为比较多,所以没办法再一一列出,比较郁闷,本来就困死了,又碰到了每小时只能发6贴的提示,搞到现在,好了,收工睡觉喽,明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各位晚安。

网友:
弄过几个台湾产的本子用的是 VCC5SW 的待机电压。

无边兄  难道没有碰到过这种5V待机的本子。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对初学看电路图者很有帮助,借此贴我也请教两个电压的定义:VERGINT16、16VS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