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八脚BIOS的复位

楼主(2009-06-12):
请教高手:WINBOND的25X40V新款八脚的BIOS的那一个脚是复位脚?

网友:
好像没有复位脚的吧。。

网友:
这样的还可以哈,我以前不知道是管脚的定意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SPI总线的,可以看看相关传输协议

网友:
唉,第一脚就是啦~~~

网友(2010-02-26):
SPI总线串行存储器
/CS 数据有效
DO   数据输出
WP  写保护
DIO 写数据/地址
CLK 时钟

网友:
找个PDF说明仔细看看引脚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