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显示E001?

楼主(2009-06-12):
换电容后显示E001,有时还显示DF00,10V2200用的是16V2200代换的,6.3V1000用的是6.3V1500代换的,换后怎么会不行了呢?

网友:
找到同样的电容,从新换上就好了,其他的没动,这些电容都是从基地买的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是说这种代换本身就有问题,不解

网友:
6.3V1000用的是6.3V1500代换的 容量不一样

网友:
哦,谢谢啊,那也不对啊,以前换的电容,6.3V2200的,用6.3V3300代换后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是不解,是不是跟不同的电路有关啊

虽然换电容很简单,但是也挺有学问的,还是根据主板上坏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更换有把握

网友:
可以代换           你在看看别的地方      什么板子啊    看看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
不可能焊反的,我换同样的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或许是电容质量有问题吧,主板上都有标示,怎么可能焊反郁闷。

网友:
见过一些电容内部短路,或者断路的都有

网友:
电解电容,没听说过换高了不行的,往低换都还能用。

往高换,肯定没问题,一定是电容本身有问题。

网友:
有些地方没电容都不影响,有些地方必须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