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打不开有问题的分区

楼主(2009-06-12):
我用winhex打开分区,把分区的第一个扇区填00,重起后用WINHEX打不开这分区.请教该怎么恢复分区

网友:
用F32试试。

网友:
不想用其他软件,用winhex应该可以打开的,

网友:
找到原因的了,不能直接打开分区,但是可以打开整个盘分析
此帖可以沉下去了

网友:
也可以顶上去 让别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