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问题?

楼主(2009-06-12):
一块七彩虹 镭风9550 CT 冰封骑士128M DDR

测试卡显示FF,但是显示器没有显示,供电管发热

现在求这块显卡的电路图,及解决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也用电路图?
先DC-DC

网友:
测电压、换场管。
坛里有份9550的图,但供电部分与这卡不一定相同。

网友:
如果楼主的主板是  award  bios  直接丢垃圾筒吧

不用修了

网友:
哎,我也用9550的卡,花屏了,想修修。

网友:
如果不会修可以先学习!!
如果想修卡会测试就把你的测试数据发上来(请开新贴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