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磐正的EP1308超级I/O芯片问题/

楼主(2009-06-12):
磐正EP1308I/O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呀,谁有EP1308I/O芯片的说明图啊,本人有一块板。按POW开关不用开机,POW有5V电压的,短接POW有低电平到I/O的,请问是不是I/O坏了,短接绿线能开机的,》?????????????

网友:
查过线路了,直接接到I/O的呀,

网友(2009-10-06):
我也有这样的板,没IO换,不知那位遇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从ATX绿线反过来跑开机电路,查出开机触发信号的输出以及到绿线间的电路,这样应该很快可以查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