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25不触发

楼主(2009-06-12):
联想旭日125不触发,3M5M有,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电流在0.01~0.02之间来回跳变。EC是PC87541 3v_alway供电有3.3v 2脚有3.3 171脚有3.3V按开关有拉低动作,D7脚链接南桥端电压只有0.8V。EC晶振不起振 南桥晶振也不起振但是晶振脚有电压晶振换过谐振电容也换过 换过EC南桥。刷过BIOS。。。
已经没思路了。。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南桥晶振也不起振,先把这个解决再说啊

网友:
南桥。晶振,谐振电容。全换过了。。还是不行。。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引起不起振呢。。。我实在想不到了。。

网友:
是不是时钟电路那里?

网友:
应该不是吧。不能触发,时钟芯片应该不工作呀,南桥的时钟也应该只有南桥,晶振,谐振电容啊。。
我都换过了。。

网友:
主要看VCCRTC有没有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问一下VCCRCT这个是信号还是供电?

网友:
测量南桥VCCRTC为3.3V。。。应该正常吧?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神舟的机子 何你的故障差不多 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待机电压有问题。首先量一下常备电压和电池电压。

网友:
待机3V5V都正常。电池电压为3.3V
电池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南桥晶振及谐振电容 南桥都换了还不行 关注 D7脚链接南桥端电压只有0.8V?没图纸问题是不是在这?

网友:
这个D7连接南桥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这只是个电平信号啊。。。直接和南桥连的。。南桥已经换过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不触发的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一直就是不触发呀。。没思路了。我现在就是没头苍蝇乱撞呢。

网友:
别乱修哦   RSM RST 正常不 你要先把 97551 修好 呵呵

网友:
这个板的EC是PC87541。。。能想到的都测试了。已经在帖子上写了。。。
EC也换了个全新的。。。RSM RST是EC的信号还是南桥的信号?

网友:
26脚 ACIN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测试过。。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不触发,排除供电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做个BGA试下

网友:
已经做过了。换个桥。而且换桥之后的状态和没换桥是一样的。。我不怀疑BGA没做成功。。

网友:
看EC的RSM RST要是起了那就不是EC的问题 就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RTC了

网友:
VCCRTC电路当中有一个钳位电容,先去掉,或换掉

网友:
我手上的旭日125F图子找了半天找不到RSMRST#信号脚本来应该是155脚吧!谁能帮说明下,还有楼主这机子BIOS应该有参与开机吧!!

网友:
但楼主说南桥已经换过了啊,不开机是不好修啊
我今天的三星X10也是,郁闷死了有时开机有时不开,真老伙,明天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都搞了很多结果出来?EC的晶振都不起震,EC怎么会工作?我不知道楼主怎么知道EC晶振还有南桥晶振都不起震?是示波器吗?还是凭经验判断?这样也太武断了!一个元件工作的3要素是 POWER,CLK,RST.这些你都量过?按道理只要EC RST信号正常,POWER正常,晶振就会工作的!晶振,谐振电容,甚至EC这些你都换过了晶振还不工作,我有点不相信!除非楼主是在没有确定EC  POWER正常的情况下做出这些动作的!

网友:
26楼说的很有道理,EC收到开机信号后给南桥发出RSMRST的信号,南桥在电压、时钟正常后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SLP3、5,作为各路开机电压的开启信号。RSMRST这个信号很重要,楼主要查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