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500的怪问题,外接CRT一切正常.用LCD关机或重启就掉电

楼主(2009-06-12):
一台dell8500的本本,外接CRT一切正常.用LCD有时能开,但关机或重启再开就掉电,把屏线拔了就没问题!如果用LCD开了之后,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看视频,听音乐,放电影都可以.只要一关机就会再开就掉电,换过屏也是一样,原来是日立15.4WVGA.现在用的是LG的.散热/供电方面都换过,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那位有过这种经历!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是很奇怪的问题 没见过

网友:
拔了屏线度就没事。问题在屏线。可能是有某根屏线破皮了和地线相连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的事,这个跟高压条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真的是很奇怪的故障!没有遇到过!会不会是屏的接口的针弯了短路造成?

网友:
屏线或高压有问题,可以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亲爱的,你干嘛要换屏呀,难道是碎了才给你修滴。
解决方案
把Hitachi屏上的BIOS换到LG上就OK
刚注册的ID积分不够,楼主送我点积分吧

网友:
LZ
回个信啥

网友:
楼上注意了 lz在换屏之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你先看屏上供电保险没烧,就是屏线短路了,本人修过一台三星R408,就是屏线短路了,导致机器保护,拔掉屏线就好,吧屏线拆开一看有两根短路了

网友:
用DELL的测试程序测了一下,报错1000-0146,上百度查是硬盘方面的问题,重做了几的版本的系统,有一个正常用了两天,偶尔断电一次,把电源拔了一到两分钟就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保护,开机后用几个钟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对于电源供电电路来说,拔掉屏的供电可以让电源供电负载减轻不少负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