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旭日C466A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LCD/CRT不显

楼主(2009-06-12):
此机是客户的摄像头砸到键盘上引起的不显示
维修过程:
1)先放电,清除错误的记录,不能显示
2)外接CRT,无显示
3)查显卡工作条件,无异常,仔细处理接触部位也不行
4)加焊显卡还是不显示
5)摄像头砸到键盘,受力后晶振最易坏,换一个27M的晶振,装机后OK

网友:
晶振坏了会不过显卡的吧? 遇到过 但不多!

网友:
看情况,有的机种会继续往下POST直到进系统。

网友:
是显卡的晶振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晶振是被砸坏的

网友:
显卡的晶振坏了,可以过显卡,并且能进系统?这下有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