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打印机总显示缺纸!!!

楼主(2009-06-12):
北洋BTP-2000,票据打印机。
今天发现提示缺纸,更换纸张传感器后仍是此现象。
关机后重新上纸再开机能够正常打印五六张票据,随后就再次显示缺纸。
已调整走纸速度和打印速度,仍是此故障。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解决???
板子上的芯片太多,真不知道该如何维修!!!
芯片

网友:
电压不正常提示缺纸也值到注意.

网友:
除了电源还应该着重检查哪里呢?

网友:
清洁一下传感器

网友:
检查一下纸位传感器是否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