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通液晶芯片资料

楼主(2009-06-12):
一台日本原装富士通15寸,VGA线没有了.驱动板上有一个写有第一行GM3020第二行 34838 BC 的集成块128脚,接到VGA小插头上,插头有20个针.查不到这个集成块资料, 一直接不好VGA线.谁见过这种家伙发一个PDF来,不胜感谢啊.

网友:
富士通15寸有的不能改VGA输入的只能改DVI

网友:
是DVI的线,是软插头延长出来的DVI头.

网友:
我修过几台没VGA线的LCD,不外乎研究驱动板的电路,因为VGA的接口定义是固定的。只要找出R,G,B,H,V,GND接上即可,IIC的两根线要求高一点也要接上(直接连接到存储器上)。

网友:
VGA接口的定义

管脚         定义
1                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吗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3+4 线          D15 (VGA)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还有一种非常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 端壳。
  RGB接口  y v4W        B W
专业的显示设备除了有 D15 接口外,还有 rgbhv 的 BNC 接口。

RGB的焊接方法

注意选用 75 欧的 BNC 头。
VGA转RGBHV连接方法

RBGHV线             15 线(VGA)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的芯线          脚 13
黑线的屏蔽线        脚 10
黄线的芯线          脚 14
黄线的屏蔽线       脚 11
地D15 端壳与 10 、 6 、 7 、 8 连接起来

网友:
富士通VL-150SD 只能改DVI输入.VGA就不用想了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c14fca956802.jhtml

网友:
谢谢各位,我改一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