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无1.8V电压

楼主(2009-06-12):
一台联想旭日420M笔记本,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不能强制关机,主板无1.8V电压,1.05V的电压只有0.6V,另外CPU无供电,(可能是无1.05V电压造成的)经测试形成1.8V电压的上管U26的栅极无导通电压,而下管U22的栅极却有5V的导通电压(太高了),不知道是不是TPS51124有问题?有哪位同行遇到过,或是修过TPS51124的电路的请指教!

网友:
TPS51124加焊过吗?

网友:
TPS51124焊过了,不行!

网友:
现在只有换TPS51124试试了!

网友:
认真看看图纸研究研究

联想 旭日420M LWG2-U_sb_061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