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淘宝店刚买了个AT969D,用万用表温度测试比烙铁显示低40度。

楼主(2009-06-12):
用刀头开260度,用万用表温度测试测得温度才210左右,焊锡很不容易化。是否要重新设置温度?哪位兄弟用过这个型号给点心得啊谢谢。

网友:
要用烙铁温度计来测,万用表不行的。

如果非要用万用表来测,也要将烙铁头包上锡,然后让热电偶和烙铁头在锡的包裹下这样来测,不然测得的温度不准 。

网友:
另外,260度跟不就不会溶化锡的,要开到360度。

网友:
兄弟。白光也要 350+-10度哦~~无铅要 375+-15度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我没敢开高。本以为有铅的焊锡熔点不到200度开260应该足够了的。我的烙铁发来的时候开关是在开的位置的,预设温度300.是不是说300度用正合适?

网友:
锡的溶点是183度,但那是在锡本身是183度的情况下,不等于你烙铁是多少度,锡就会是多少度,热量是会流失的。

网友:
哈哈,看来我太笨了,谢谢老师的耐心指教。

网友:
是啊,水的沸点是100度,可是我们做饭的煤气灶是100度吗??

网友(2009-10-24):
嘿,恍然大悟 。。。
有铅的183 无铅的217 我以为差不多就行 。。。
看到他们做都是310  380.。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