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在基地淘宝店买了台APS3005S,有点使用方面的疑问

楼主(2009-06-12):
通电不接负载情况下CC灯亮,调节电流旋钮不管是粗调还是微调灯就会跳成CV亮,当调节电压后又跳成CC灯亮并且电压数字减小到0,这过程中没敢接负载测试。请问正常吗?
使用

网友:
不放心的话先找个假负载(硬盘、大功率电阻等)接上。没负载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
电流调到最大就行。电源会显示机器当前工作所需的电流。

网友:
接了个半导体制冷片做负载,电压调到12V,电流无法调节。电流调节旋钮顺时针一动灯就跳到CV亮。
开机现象还是CC亮,调节电压调节旋钮灯就跳到CV。电压可以调节,电流旋钮打到最低CC灯亮,当
调节电流旋钮顺时针一动灯就跳到CV.接不接负载都这样

网友:
不要去管电流,你把电流开到最大就行了,
然后根据你所需要修的本本的工作电压,来选择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