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怎样用示波器可以不用看测试卡

楼主(2009-06-12):
我听朋友说他的一个同事修板从来都不用测试卡 想问下他是用
示波器
测量那几个位置只到板子问题出在那的 ......本人只是很想知道他从那里可以测试出的
示波器

网友:
要测试的地方很多。你去新手去把基础技术多看一下就可以不用卡了

网友:
呵呵,我以前的一个RD只看电流就知道故障在哪里!就是太熟悉了的结果!大千世界,没有那么神的人,统统熟悉每个机器,每个机种的,这个就是再摸一方面的经验!我对几个机器也是只测BIOS波形就可以判断故障,但不是全部!

网友:
这只是判断大体,台式,本本 都在BIOS是能打到,一般看信号跳变多久来判断跑到了哪里。

网友:
如果只要测量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估计人人花半天时间就都成高手了,从事维修行业也可以马上都失业了。

网友:
单一的几种可以的。多了就不行了。除非他是电脑能记住所有的东西。。。。脑容量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测试卡 几千的东西都有了 干嘛不舍得用几块钱的卡了 测试卡在修台式机里是其它无法替代的 不用视波器可以 但一定不能没测试卡

网友(2009-10-25):
主板用数码卡,笔记本要要用示波器

网友:
我们这行都是慢工细活。没有什么捷径的。还是靠自己多学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