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APS3005S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12):
我空载开机CC灯亮,只要调节电流的粗调或微调旋钮 灯就跳成CV亮。没用过这东西看说明书上写调好电压和电流接负载就可以了。但我的电压调好以后调电流电压就自动下降了。我没接任何负载。

网友:
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进行限流标定,开机后将电压调节到需要电压值,再将电源调节旋钮旋到恒流(CC)指示灯亮,则表示该机已处于恒流状态。将一个短路线暂时短路电源输出的+、-端子,调节电流旋钮到需要电流限定值,设定完毕后勿改变电流旋钮位置,拆除短路线,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初中物理上有说:电源输出的电流大小决定于负载的大小!
作为电源最多能设计成对输出电流过大做点限制,而不能改变“电源输出的电流大小决定于负载的大小”这个规律。

网友:
使用前必须对仪器进行限流标定,开机后将电压调节到需要电压值,再将电源调节旋钮旋到恒流(CC)指示灯亮,则表示该机已处于恒流状态。将一个短路线暂时短路电源输出的+、-端子,调节电流旋钮到需要电流限定值, ...
引用 网友A:

我安这个步骤操作,调节好电压为12V电流限定值为5A,取掉短接线,接上负载还是不工作。接个小风扇都不转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在托运时摔坏了,记得我原来调龙威电源,把电压粗调和细调反时针旋到低,在电源输出端用硬铜线短接,把电流粗调和细调设定在2A左右,这样在维修笔记本时不会烧坏返修件。也就是说:不管电压高低,超过2A电流,检修电源就会保护。你也可以参照下面来设定,看看你的电源有多少误差,心理有个底:
由于网络慢,照片一张一张的传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图片没法上传,提示,超过15分钟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搞定了。犯了个低级错误,线看错了。

网友:
1.首先找了几个水泥电阻,做功率负载,10个5欧15W的水泥电阻.通过串并联,总电阻值大概在6欧左右..

网友:
2.下面开始接线了,先看电源空载情况下,其电压输出为32V..

网友:
3.  然后在带上负载,让其全载工作,为怕电源的电流数字表头忽悠咱,故有串上了胜利的VC9805万用表做参考..

网友:
4.  带上负载后,电源输出电压30.6V, 电流为5.17A,  万用表测试为5.18A..

网友:
很好呀,有什么问题。
5A基本用不到,直短路的话有2A就把该烧的地方都烧光了

网友:
彩云科技 你的也是APS3005S吗?你的机器顶上是什么?提手吗?我的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