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3000键盘,触摸板不能用(解决)

楼主(2009-06-12):
ASUS A3000开机能进系统(COMS不能进),没有进过水,先排除软件,系统重装后,还是不行.
拆机COMS放电不行,量了下键盘管理芯片也正常,刷BIOS还是不行,后来无意间没插触摸板发现键盘能用,把触摸板接口用橡皮擦试.OK.
今天走了好多弯路.(就因为触摸板接口部位有点灰尘引起的)

网友:
呵呵 上次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呵。学习了,顶一下。。。

无边思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