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泰信稳压直流电源 APS3005S和 APS3005Si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12):
哪个性能更好?

网友(2009-07-16):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源后参数分类的原因!

网友(2009-08-30):
APS3005S

数显分辨率 电压0.1V,电流0.01A

APS3003Si

真毫安显示输出电流,0~3A全范围毫安级显示精度。
显示精度: 电压 30.0V   电流3.000A
数显分辨率 电压0.1V、电流0.001A(测试条件30V/3A)

网友:
电流精度不同。APS3005Si 是毫安电流显示,精确到1毫安。APS3005S精确到10毫安.

网友:
APS3005Si  更高端啊

网友(2009-10-25):
为什么我在基地买的3005S旋扭是黑色的,大家说说各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