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特殊现象(通电没显示)

楼主(2009-06-12):
AOC的特殊现象,通电后电源灯亮(绿灯),消滋后变黄灯(插不插信号线都是一样),二次有电压输出,可就没升压,查过二次电路没问题。我测了示放板电压,G1有负150左右,但慢慢变为0伏,RGB没电压,G2也没有电压。行管没烧。不知是那里的问题?请高手们比点意见!拜托了!先谢啦!
信号

网友:
换个bios试一下(就是24系列集成)

网友:
谢了你的高见

网友(2009-07-16):
高压不正常吧??

网友:
从楼主讲的现象来看,刚通电的时候高压是有的,也就是说行扫描部份是工作了的,然后就保护了!好好查一下与高压相关的电路,取样电路等。

网友:
从此问题来看:
1;电源供电电路电压是否过高
2;行场扫描电路有故障
3;高压包内部存在短路,造成高压过高引起X射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