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65GV主板带不起,损坏的内存,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06-12):
大家好,我这边有四条坏的内存条,但用865GV主板带不起任何一根损坏的内存,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会有几种可能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INTER865GV主板,只要是第一个引导用的内存条是完好的,第二个内存条不论如何损坏,它都能够顺利地引导系统,进入到检测软件的界面。

网友:
所以我搞不懂,为什么865GV的主板带不动四根坏内存中的任何不根?

网友:
说说现象,我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贝贝的关注!

一种是跑26后,显示一下,然后是自动重启,如此循环.

另外三种是: 带上任一根损坏的内存条后,就直接内存报警了.代码当C1

网友:
你尝试更换一下SPD用的EEPROM块,注意,不要焊反

网友:
换了一下SPD后,能认到那根损坏的内存了,但是一点亮后,还没有进到RST,就马上死机了。

  不知该如何维修?

网友:
1,你的板子用好内存能正常工作吗?
2,你换的SPD芯片和数据完好吗?
3,1和2都PASS,你用的是品牌主板还是杂牌主板?

顺便说一句,478针和775针的865GV在我这里都可以检测只有两颗芯片的坏内存。主板品牌都是杂牌的,不使用板载显卡,要在AGP槽上插独立显卡。如果你的主板的确通不过,建议另找一块二手的同型主板,不要买市面上的工包货。

网友:
谢谢贝贝的解答!

另外想问一下,能不能用NF4,单桥芯片组成主板,来代865GV的主板呢?

478针和775针的865GV在我这里都可以检测只有两颗芯片的坏内存。

那么超过二颗粒坏的内存条是不是就不能修了?

什么样的主板能检测到两颗粒以上坏的坏内存呢?

请贝贝帮忙,推荐一块865GV的主板。

网友:
十四颗摘掉(损坏),只剩下两颗完好的颗粒。U KNOW ?

网友(2009-11-17):
是否16片之中坏掉14片了都可以检查出来,yes or no?

网友:
根据所说,个人理解是yes

网友:
贝贝版主的意思应该是只要一根内存只要有两片是好的就可以用865GV的主板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