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600GE安装完驱动后花屏+闪屏。

楼主(2009-06-12):
不装驱动可用,安装了驱动就闪屏+严重花屏,有时甚至死机。在DOS下也有小花点点,字符显示错误,而且有极少字符还是彩色的。MATS7和MATS8测试结果不同,但均有读写错误,貌似很严重。结果如下。

打算自己用公司的设备来修,向各位高手求助:
1. 按结果看,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
2. 引起问题是GPU或显存已经挂了还是仅仅是虚焊?
3. 如果是显存坏了,那一颗显存有问题? 是否必须用同型号的显存更换?是否有其他型号可代替?显存型号是三星K4J523240C-BJ12。

显存位置:
UM3           UM4
                                   UM1
                                   UM2

MATS8的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7485            0
FBA[63:32]          18      2764133            0
FBC[31: 0]           0         6220            0
FBC[63:32]           0         19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8
Write   Error Count: 2799806
Unknown Error Count: 0

MATS7的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6430            0        22614            0
FBA[63:32]           3       792687            7      2046955            0
FBC[31: 0]           0          720            0         5467            0
FBC[63:32]           0          483            0         1601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3 C03 C03 C04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7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2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5 C35 C38 C39 C41 C41 C42
   C42 C43 C45 C46 C46 C46 C46 C48 C48 C48 C49 C50 C50 C50 C51 C52
   C52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7 C58 C59 C59 C59 C61 C61
   C62 C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2 C53 C53 C53 C54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1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0
Write   Error Count: 287695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把显存全换掉~~~
256M的吧

可以用三星原型号和K4J52324QE/QC-BJ1A/BA11

替换显存为HY5RS1232。。。。。

网友:
是256M的。
K4J52324QC-BJ12与K4J52324QE/QC-BJ1A/BA11有什么区别?
GPU要不要重焊呢?

网友:
gpu 不需要,但也不能呢个确定不存在虚焊
显存是100%坏玩 换完O(∩_∩)O哈哈~
按版主说的搞吧  很详尽,俺就不说啦

网友:
区别就是频率不同不过可以代换。相差不大。。(我遇到GPU坏的少可以说没有)你这个卡和GPU无关!

网友:
多谢版主的回答。
查了下规格书,BJ12是1.25ns (1.6Gbps),1.0ns (2.0Gbps),11 : 1.1ns (1.8Gbps)。功耗随频率增加而增加。比较担心用高频率的显存会导致显卡供电不足。
此外QE和QC的工作电压有点区别。QC是2V+/-0.1V,QE是1.9V+/-0.1V。如果板卡电源部分做的好,应该如版主所说,可以替换。

网友:
按照版主的指点,把显存全部更换为K4J52324QE-BJ1A后问题解决。多谢!
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三星的显存一般都是全部坏么?有没可能坏个1~2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