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北桥引起内存、AGP无时钟呢

楼主(2009-06-12):
没找到板子练手,弄到了一块370的,这块板pci时钟有电压,AGP和内存没有。跑线到时钟ic附近的330电阻,两端都没电压,于是拆掉330排阻,直接测ic针脚,一样没电压,但其他如总线时钟,pci时钟输出针脚有电压。打内存ad二极体值,有好几个点有100多欧的差异。时钟ic我从其他板子拆换了2次,我想不会所拆的时钟ic都坏了吧,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会不会是北桥引起内存、AGP无时钟呢?

网友:
电压没问题,我测了电感和针脚连接的电容,3.3v 2.5v

网友:
既然量到了内存资料线路有问题就请继续检测出是那端引起的值大

网友:
可能是北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板子跑什么
有的板不上内存就会没有内存时钟。
如果是不过内存。就按照内存不过的维修吧:供电,时钟。SMBUS,MAD ,BIOS,NB...

网友:
370的板子都记不得了 。。但一般AGP的时钟不线不会去北桥的。直接由时钟IC给过来。。你可以拆开那个33的电阻。。看到AGP的一端有没有阻值。。如果有  可能还连着北桥的66M时钟一起的吧。。如果没值了,说明只到AGP了,,那首先要把这个时钟修出来才行。。至于内存时钟,如果北桥基本时钟没有,工作不正常 也不会有内存时钟的。。。

网友:
楼上讲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2009-12-12):
AGP 66mhz电压约等于北桥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