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南桥待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6-12):
DV1000  855GM  82801DBM  PC97551 ,请问南桥的电压3V_S5究竟该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还是按了开关之后才有的?原以为南桥的待机电压插上适配器就该有的,但看了图纸发现3V_S5是由3VPCU通过PC97551控制转化而来的。这个控制信号就是S5_ON,不会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吧?应该是按了开关NBSWON#才有的吧?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待机就有的,插上电源就有

网友:
我修的DV1000好像是915芯片组的,待机就有的,是MAX1999

网友:
我修的DV1000好像是915芯片组的,待机就有的,是MAX1999
回3楼
MAX1999产生的是3VPCU,这个电压并没有直接供给南桥啊

网友:
S5是开机后才有的,S3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希望楼主上电量量喽,这机种不是熟习

网友:
待机时只有3VPCU和5VPCU,触发后由S5_OND控制产生3V_S5。

网友:
刚修好一个 把2角和4角连上了 好了

网友:
既然标了是3V_S5,当然是插上适配器或电池就应该有此电压。
S5是指关机状态下

网友:
3.3V 5V  都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  。。  确定。

网友:
晕,触发以后才有的,s5是给南桥的返回挂起模块供电,让南桥退出S5状态。

网友:
S是指静态电压,

网友:
开机才有的

网友:
你有实际量过吗??
S5 POWER必须是开机才会有。
区别在于,S5状态下(正常关机)还在,G3状态下(非正常关机)不在。

网友:
DV1000的南桥3V-S5是触发后才出来的,南桥好像没参与触发,我把南桥拔下,按开机键都能触发,当然只有部分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