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一开机报错

楼主(2009-06-13):
DELL D600一开机报错:NO bootable devices--strike F1 to retry boot, F2 for setup utility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开机报错

网友:
硬盘无系统,或者认不到硬盘,按f2进bios看一下是否认到了硬盘

网友:
认到硬盘,一开机就报这个NO bootable devices--strike F1 to retry boot, F2 for setup utility

网友:
光盘引导看看。这个情况是没有可引导的硬盘等设备。

网友:
用光盘引导可以进系统

网友:
硬盘没有炒作系统

网友:
启动项设置问题吧

网友:
系统问题,要是装了系统还不启动,那就是c盘没有激活,active pq里是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在DLEE D600里也是常见到的~!
LZ搞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A:
ESC可以 跳过不???

网友:
显卡有问题
按着试一下,估计能过
D600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试试把硬盘底格一下看,也有可能是》硬盘的引导区(0磁道)我以前修过这样的硬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不知LZ修好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装系统后看看还能不能抓的到,抓不到的话就是板子抓不到硬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拿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