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问题 实在搞不定了

楼主(2009-06-13):
手上 一块盈通NF520芯片的板子,上AMD单核CPU一切正常。用多久打游戏那些都没问题。。但上双核的话,进系统到滚动条时一定会断电。。。断电时摸CPU温度一点都不高。。CPU和内存处供电的IC也更换过,而且也没量到有问题。。修N多天了 ,,搞不出来,,难到是桥的问题???有人碰到过这种没有???请指点。。。极郁闷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还有BIOS那些都已刷过。。也解决不了

网友:
更正下  上面有少打字了  。。”CPU和内存处供电的IC也更换过,而且也没量到有问题“。。  这句话说错了。。  应该是量得供电部份到处都没有发现问题 。。

网友:
供电问题,查查CPU座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供电管子没换吗,可能是供电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的几相供电的~```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种主板的桥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换个好电源看看 我觉得貌似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