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2009-06-13):
昨天给别人装系统,他那机子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系统可以装进去,那机子装有同方急救中心,还有个江明杀毒软件,每次进桌面自动安装,卸载了也不行,客户不怎么会玩电脑,不注意就点到同方急救中心,电脑就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系统了,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同方的机器恢复软件具体看是什么版本的了,好多都是软通外包的,这个软件是在硬盘最后分一个隐藏分区出来或是最后一个分区设置一个隐藏文件夹,如果不想启用的话先删掉程序,然后在DOS下重建一次MBR
如果是雨过天晴的话先卸掉软件或先重建一次MBR然后再装系统,要不然装都装不进

网友:
谢谢,是不是把硬盘全盘割了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