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GA头怎么更换

楼主(2009-06-13):
请教论坛里的高手们,小弟新手,显示器的VGA头要怎么改呢?
最好有图片对照,谢谢了

网友:
只接颜色信号和行场就行了

网友:
按以下方法接就行了

网友:
先把头儿交段  然后用表测量那根线对那个针直通  记载一张纸上就按记得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图很详细,这样就可以改了

网友:
123,红绿蓝,13 14 行 场,再接个地,一般都没问题了

网友:
怎么楼上几位的方法不一样啊

网友:
123,红绿蓝,13 14 行 场,再接个地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