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X1550通病

楼主(2009-06-13):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型号的显卡为什么老是短路,就是插上显卡风扇转了几圈以后,停下,不插上显卡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是12v供电没有,最后查到一个三极管击穿了,卸了以后,正常,又不显示,怎么么回事

网友:
卸了肯定不显示了,换上一样的三极管试一下。

网友:
我的图片怎么显示不上去/

网友:
但是这个三极管不是和主板的三极管有标注,怎么更换,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