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维修

楼主(2009-06-13):
自用一V星averatec 3200 series,开机突然花屏(画面有动作时色彩有变化,如图),外接显示正常,本地没有芯片级电脑维修的地方,出于爱好,故拆机检查并实测了一些数据(如图),因为不是从事维修行业,对一些IC的典型数据电压及损坏概率一无所知,之前也没有相关经验,所以希望各位前辈们能指点一下,如果需要某些引脚数据的我可以再去测量发上来,在此先谢谢..

主板:VT8235M  K8N800

屏号:HT12X13-100

屏芯片: HXLS60T   5420CR    1790EUA     MTAT  共4块

屏线正常导通,主板和LCD接插件接触良好,LCD驱动板上各个IC和一些电阻电容组已经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按压LCD和驱动板间的8个连接单元(FPC??)屏上显示无变化,最头痛的问题是现在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都还无法确定,只是凭着感觉屏的概率会高一点,故参考了网上一些文章实测了一些数据来希望各位前辈给辨辨症

HXLS60T已经在网上购买了一块,这几天估计就能寄到,另外想请问一下5420CR能用5420CRZ代换么?

网友:
先自己想办法确定一下屏还 是主板吧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 、
你 可以 是一下

网友:
先要确定屏是否有问题。可买一块万能驱动板回来试试。不要上来就去做桥。修理就是要理清头绪再去做。

网友:
你发的花屏图片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以屏线有问题

网友:
看现象似乎是屏的问题

网友:
现在不做维修的都要自己修机子了.....大家转行吧......

网友:
LZ不是说了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那就是屏拉

网友:
先要确定是屏还是显卡的故障,然后再对症下药呀  所以先用通用板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是屏的问题~
换屏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就剩屏线和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世道。。。感叹啊。。。。。。

网友:
屏的问题啊,就一个字 。。。。。。。。。。。。。。。。。。。。。。。。。。。。。。。。。。。。。。。。。。。。。。。。。。。。。。。。。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加焊一下显卡。。不然就是屏或屏线的问题。可以用排除法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我觉得外接可以 应该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你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从图像来看,还是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直接换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们的指导,获益良多,特别是了解到有万用驱动板这种好东西......说直接更换显示屏试试,这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但因为业余,取材实在困难,之前曾经下载过一些典型的图纸看过,像我的主板北桥K8N800貌似是集成显示芯片,另外VGA和LVDS好像是相对独立输出的,外围没有相应的调制编码IC,所以外接VGA正常好像不能证明LVDS输出也正常,冒然去买个新的LCD回来,如果故障依旧就比较麻烦了,相反,冒然直接去搞北桥对于我来说更加危险,况且我也没有那种大型的BGA返修台,也没有植珠钢板模..只有几台白光850.......所以还是理清头绪一步一步来....

个人归纳的几个可能:
一:连接排线损坏
排线是那种导线组的,不是FPC形式,一根根测试过导通正常的,连接接插件后也测试过,证明接插件也正常
二:LCD损坏
LCD看到的是由8个驱动单元(柔软的FPC,上面有细长的玻璃驱动IC)连接在一块驱动板上的,如果其中一个损坏大概只会引起某个行列出现缺失或错乱情况,但整个屏幕花屏的话觉得要么就是8个驱动单元一起坏掉,或者屏的玻璃载体物理损坏
三:LCD驱动板损坏(最希望故障时出现在这里)
已经全部加焊无果,板上一共看到有4块IC,HXLS60T   5420CR    1790EUA     MTAT  ....都查不到相关的资料,看线路HXLS60T应该是LVDS的解码,1790EUA已知是一块PWM升压模块,测试电压是看到有负7V..15.6V和21.4V...估计升压部分是正常的了..5420CR应该是一块电源电压分配控制IC..MTAT不知道....
四:主板北桥虚焊或者损坏
在主板排线接口上测量过3组IN和1组CLK输出口的正反向电阻值,均非常接近..不过即使真的虚焊或者坏了我都无能为了了

所以还是先搞块万能驱动板回来试试再说,LCD还是主板马上能分辨出来了....LCD坏的话不论屏体还是驱动板都好处理多了~~~~~~~~

另外想说明一下的是看到有前辈说不搞维修的都自己修理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是搞单片机的,以前念的电子工程,对电子线路多少懂一点,而且技术部里也有相关的仪器设备,凡是跟电子有关的东东烂掉了通常都是自己能搞定就搞(相信大家也一样吧),而且这里是工业区,方圆50公里没有一家搞芯片级维修的地方,都是搞台机装装系统换换组件而已,也没认识的朋友是搞这行的,所以就到了这里来求助,毕竟这行业里大家无论经验上还是知识上都比我丰富多了..各位前辈们能指点一下,让小弟能多长点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一个字换,都修了我们还靠什么吃饭啊,我抗议啊

网友:
苍天啊,太没天理了吧,不做维修的都能自己修本了,看来我们还是得转行跟LZ学习了

网友:
哎,以后没饭吃了呀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线和屏有问题

网友:
外接行,应该是屏线坏

网友:
首先看一下显卡,如果不是显卡的原因的话,那你就不用查了 ,应该是屏坏了,不是板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上面那个电路板上的主芯片有问题,再不就是你那屏坏了

网友:
显卡虚了  加焊试下 。。。。。。。。

网友:
楼主真有时间,
心态也不错

网友:
谁不是从不懂到懂呢,不懂的时候就得多看少动,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LCD面板的問題
換一下線材試試看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若你这张图片是你自己的实物图片就直接换屏吧,显卡花屏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如果还花就加焊显卡。

网友:
LZ   我看电容都被你全焊过了吧.

网友:
几个电压都正常,但少了一个AVD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