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开机反复从起。三个灯 狂闪

楼主(2009-06-13):
ASUS A6000 开机反复从起。三个灯 狂闪 AMDCPU 有朋友碰到没
给点思路。谢谢
cpu

网友:
量量大电感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cpu座开焊了。上次遇到一台。

网友:
量一下各路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到哪一步重启呢?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AMD的機種
建議先重焊CPU腳座

网友:
解决了,起出就认为是座问题, 实际是显卡的问题,呵呵,
无边版主说的那个大电感,我也碰到过这问题
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A:
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