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型号的神州一体机 跑41 不显示

楼主(2009-06-13):
有一个神州的机器,跑代码41,就是不显示,型号找不到,全板供电正常,北桥cpu都 压了,内存换过还是老样子,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intel 的主板,跑41 有时候是IO,有的是档内存,你可以刷下BIOS

网友:
那个主板已经解决了,分享下经验 是神州的主板 主板型哈hasee Q630 刷bios解决的 bios不好找我是从一台好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贡献出来

hasee Q630.rar

网友:
呵呵!~~~~楼主真强啊。41世人都知道是BIOS的故障的了

网友:
我当时一直认为是bios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可以用的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