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V-N网卡坏,但查上独立网卡,能认到网卡,但一 ...
冠盟845GV-N网卡坏,但查上独立网卡,能认到网卡,但一插网线就死机,

楼主(2009-06-13):
冠盟845GV-N插上网线提示网线被拔出,怀疑网卡坏,但查上独立网卡,能认到网卡,但一插网线就死机,用以PCI的显卡测试PCI插槽不显示,怀疑PCI插槽有问题,打阻值和电压都正常,
显卡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拆掉,或在BIOS里屏蔽掉集成网卡。

网友:
直接摘掉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是网线头坏了,重做个网线头就好了

网友:
不用找问题了,直接换USB网卡,我修过这样的主板,我的是不能插网线,一连接就死机,不连接正常。最后什么法都试了,还是老样子,最后还是换的USB的没问题了。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下~~~~`

网友:
把主板带的网卡芯片吹下来试下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装独立网卡还是上不了网,一插网线就死机。

网友:
我都给你说了,直接换USB的,那些方法都不行,不听就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