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从起就没声音,

楼主(2009-06-13):
940针电脑从起就没声音,从新安装有声音,但从新启动后又没声音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毛病????
电脑

网友:
软件、驱动的问题。看看没声音时是否加载了驱动。中断、端口等是否冲突。

网友:
能装上驱动,也有声音,证明硬件应该没问题,可以从软件方面着手

网友:
此板是捷波9N6P的板子

网友:
此板是捷波9N6P的板子,最好从网上下个最新的补丁,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板子驱动上一下 应该就好了

网友(2009-07-13):
看看驱动还又问题,

网友:
BIOS刷一下。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BIOS刷一下,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先看看声卡驱动问题先,不行装个独立的声卡看卡OK吗?不行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装声驱就OK

网友(2009-11-11):
建议装驱动精灵看下情况

网友:
重装驱动看下,要是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有没有人考虑到是硬盘的问题呢,怀疑硬盘故障导致的系统安装失败,驱动重启丢失,建议检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