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75 开机显示闪屏

楼主(2009-06-13):
ASUS P5VDC-MX 775的一开机显示画面就会闪,有时候不闪。一进系统就开始闪。北桥旁的一个三级管坏了,换上好的后还是哪个现象。哪位高手遇见此类的现象多多指教下,客户急用,在线等你们的好消息

网友:
看一下是你换的三极管的电容有漏电现象。可用示波器量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