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自用笔记本MINIPCI单步执行诊断卡

楼主(2009-06-13):
笔记本用单步执行卡,可以快速判断解决笔记本故障!有说明书(电子档)!

网友:
这个单步诊断卡是我花了一千多元买回来的!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基本没有用过!各种功能正常!

网友:
多少前?有意向

网友:
这是代工厂给维修专门制作的,有5种测试模式,ALL POST,单步测试,IO RW,MEM RW,FREE

网友:
楼主不专业啊,报下价格和你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
图片找到了!

网友:
这么贵啊。

网友:
这种卡能直观的指出数据线,地址线的不良,减少维修时间和成本。特别是对于无代码的故障,很快就能知道!而且快速排除!

网友:
这个卡,对于疑难杂症,也能快速的指出问题,对代码正常,开机有显示的机器,如果地址数据线跑位不正常也能很快发现问题出在哪里,是地址线问题,还是数据线问题!
笔记本单步卡好像很少有人有!

网友:
用台式的单步卡,再加一个MINICPI-PCI转换就行了。

网友:
你要半价卖才有人要啊,。请留下联系方式啊。

网友:
LZ包操作培训吗?包的话我就入你的

网友:
这种东西我也有

网友:
呵呵,你的和我的不是一样的,你的只是单步执行,我的可是可以知道数据线DATA0-DATA31,地址线ADD0-ADD31,之上任何信号都能直观的反应出来。有可比性吗?

网友:
这个卡有教程的,这个卡对批量维修没有代码的主板很受用,拿一块好板和一块坏板根据数据和地址的跑位就可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当CPU发出片选信号,经过北桥编解码,再经过南桥编解码,只要其中通路中有任何的数据,地址,开路或短路片选信号就不会正常。也就不会有任何代码!

网友:
我的QQ469427872,认证时最好说明一下,我是搞笔记本维修的,有时候很忙,白天一般没有什么时间上网,晚上也很少上网!这个卡我不会贱卖的!值不值就看你们自己了,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留着,毕竟不缺这个钱!加我QQ后我会传这个资料给你们看,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发的图片里很多地方都擦掉了
难道是楼主不想让我们知道这卡的型号·? 还是·?~??
严重怀疑·

网友:
呵呵,你的和我的不是一样的,你的只是单步执行,我的可是可以知道数据线DATA0-DATA31,地址线ADD0-ADD31,之上任何信号都能直观的反应出来。有可比性吗?
引用 网友A:

单步卡这东西我有很多,只不过你这个是原生MINIPCI接口罢了,用PCI的单步卡+转接一样可以实现相应功能,并且一点都不差,而且比你这个直观多了

单步卡是好东西,但不是那么神奇的东西。况且由于芯片组不同,现在对于CPU寻址的算法也不同,如果没有同样的板来作比较,那判断起来就难多了。

网友:
单步卡的关键不在于单步卡本身,而在于使用单步卡的人。

我贴个简单的使用手册供大家参考,单步卡的样式不一样,但原理都是一样的,即以控制“IOCHRDY#”信号来完成单步的动作,锁定CPU寻址的每个指令。用以判断即时的状态是否正确。

修護手冊(debug card).doc

网友:
不是实拍,是裁的图。

网友:
楼主发的图片里很多地方都擦掉了
难道是楼主不想让我们知道这卡的型号·? 还是·?~??
严重怀疑·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我有的,给你看看,LZ谅解一下

网友:
这个图片我倒是有!LZ谅解一下!

网友:
既然要卖东西,也不标价格出来,人家怎么和你讨价还价啊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加个转接卡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况且一千太贵啦

网友:
卡已经卖了,!不同的卡,可比性不一样!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图片!人云亦云!

网友:
还有,说贵的,不怪你们,但是你们也要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卡我买来是自用的,有好几年了!这个版块里也有人预定什么仿真卡和单步卡,而且是台式的,价格你们看看,999元!

网友(2009-08-22):
很明显,一张图都拍不上来,楼主你有卡吗?曾经,也有人在这里骗钱!

网友:
有句实话,工具是次要的!我以前所在的店里有个师傅,应该说是完全凭经验修的,工具是很烂的,bga是土炮,烙铁也是很差的,风枪也是垃圾牌子,诊断卡也是普通的四位卡,机器照样修出来,bga基本能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没有什么示波器,全是凭经验看电流。工具不一定要太好,够用就行。拿了一大堆工具修不好也是白搭!

网友:
单步卡有几个人有,但是高手有千千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