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触发重启

楼主(2009-06-13):
小弟有款IBM  T61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86后掉到0。03后又重启,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重启后还是跳到0。86,

网友:
看看南桥吧 量量32.768两脚的阻抗是否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内存没过,这位朋友可以说下你的思路吗~~

网友:
已经量过内存供电跟AD线阻值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脚阻值都是7百多~~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轻微短路的,把电压拉低了,造成重启掉电或保护。

网友:
感觉T6和R6还是比较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