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开机就卡在这里不动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13):
Warning!!! The previous performance of overclocking is failed.and the system is restored to the defaults setting .Press ny key except "del" to enter setup
一开机就出现这些英文,画面也就停在这里不动了,键盘鼠标都没有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该怎么解决呢?
原因

网友:
是不是叫你进入BIOS里面, 把CMOS设成默认的, 也就是LOAD defaults

网友:
好像是超频失败了?要你进BIOS改下设置。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
超频失败 在CMOS里还原一下设置

网友:
在主板那里跳线还原一下cmos就行了

网友:
让你按DEL进BIOS设置,应该是CMOS 出错了,最简单就是给CMOS放电或者进BIOS选LOAD defaults读取CMOS默认设置。

网友:
就是传说当中的超频失败,但是按键盘都没有反应,只能给CMOS放电才行

网友:
还是先清下BIOS 吧

网友:
清除CMOS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V星的p35,好像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清cmos,或放电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刷了bios也一样,好像跟它的动态超频功能有关吧.可能是板子有什么先天的问题.问售后的也说不出什么东东.

网友:
拔电池清COMS吧

网友:
不中了卸电池哈哈

网友(2011-01-20):
开机箱 拔电池二十秒后插上 搞定

网友(2011-06-01):
看来是死机了,

网友:
放电拔电池

网友:
这类问题先放电再说,呵

网友:
放电 看看有没有的鼓的电容

网友:
这明明就是档LO GO 吗?先耍量量电池电压 再刷BIOS再说吧 不要想着换电容了,绝对不会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2011-07-01):
进COMS重新读取一下吧

网友:
恢复CMOS默认设置,或者直接放电解决

网友:
进入BIOS里面, 把CMOS设成默认的

网友:
放电,提醒下 看看鼠标键盘插错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先放电解决 开机能显示 但是进不去系统都需要放电 还有就是提示找不到硬盘或者提示找不到引导文件 你就别盲目去放电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超频失败,把CMOS放电还原试试。

网友:
主板BIOS恢复默认,,,最好跳线清一下BIOS

网友:
进入BIOS  按F9试试  不行再放电

网友:
你把cpu超频了吧
进com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BIOS出错了,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散热不良,建议清理下风扇

网友:
CMOS 放电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清除一下blos看一下。

网友:
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有硬件没检测过,重新开机进BIOS还原初始设置。

网友:
放电解决问题

网友:
CMOS 设置问题。更改一下

网友:
红色字体的中文含义为:
警告!!!先前的频率过载(超频)设置已失败。系统已经被重新设置为默认设置。
请按除DEL键的任意键进入设置...

按DEL键进入设置菜单。F11键进入启动菜单。

我估计是你超频超频太猛了,系统不干了,直接给你把BIOS返回默认设置。你要重新设置一下了,如果还有问题,那可能有硬件被你超坏了。搬到电脑城用替换法试吧

网友:
bios清零,就好了

网友:
放电,或者进bios按F5,F6在按F10就OK了

网友:
清除CMOS,如果还是一样就刷BIOS。

网友A:
英文怎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