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

楼主(2009-06-13):
T43不开机不触发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待机 电压什么 的 你都不说 。谁知道啊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就换KBC旁边100电阻
还不行就把KBC 换了还有IBM芯片

网友:
待机电压是0.3

网友:
看下1.8M,1.5M是否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会不会IBM的通病呢

网友:
修机器首先要确定电压起全了没,别老想着要有什么通病,捷径.找个图纸对着量,电压起全了就量BIOS开跑了没,

网友:
待机的3M、5M、1.8M电压都有了吗?南桥触发的条件都有了吗!

网友:
0.3的侍机不对吧,没这么大哟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虚汗或者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些都正常.现在已经好了.我换了个.3 5 伏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