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桌面点关机就重起,插电源线就只动开机

楼主(2009-06-13):
电脑在桌面点关机就重起,插电源线就只动开机。。。。。。各位知道就告诉小弟一哈。我急的很拉。谢谢
桌面

网友:
我搞好了,原来是我的cmos跳线插错了

网友:
可能电源的问题。,。

网友:
cmos跳线插错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CMOS跳帽跳反了会导致的情况:
1、没有任何影响!
2、不能上电!
3、能上电,但是BIOS没有任何动作!
4、能上电,但是POST过程中会当机!
5、系统下可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