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故障一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6-13):
显示器黑屏,电源指示灯亮,还有继电器哒哒的声音
黑屏

网友:
是不是行管烧了,二次电压出来正常吗?

网友:
开机的时候有高压产生吗?如果没有,测一下看电源供电各路电压都正常吗?不正常的话把行管的C极脱开来再通电源测,首先得把电源搞正常了!然后查行扫描部份!

网友A:
不说清楚人家好难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的范围很大的。。。。。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换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行输出电路看看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