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老大怎样用风枪加焊BGA芯片

楼主(2009-06-13):
就是想问问用风枪怎样加焊BGA芯片,控制温度要达到多少度。

网友:
没有朋友帮我啊?

网友:
回LZ,你可以在论坛里搜下BZ的视频
有个加焊北桥的视频的~~~

网友:
BGA下灌饱松香水,将风枪嘴拿下,然后把调温度到最高,风速5,旋转吹三分钟OK

网友:
以前我就是用风枪吹的,,,温度就在3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