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43CM(17寸)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09-06-13):
LG43CM(17寸)电源指示灯闪,高压有哧哧的声音!行管B极电压61V,B\C极无电压.二次开关管D极电压61V G极无电压,高手指教下哪里有问题?
电源

网友:
行管B极不可能61V电压,如有行管肯定坏了。

网友:
好象也有可能是G极没电压或者二次电源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