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NPAQ NC 6120

楼主(2009-06-13):
一台HP CONPAQ NC 6120无灯光,屏上面也没有画面,高压供电 5V 正常  OE信号3V也正常。现在故障就是无灯光,用手电照屏上,感觉看不到画面。现在找不着北了。求助高手。

网友:
看看屏线有无问题,HP好多检测不到屏信号,灯管也不会亮!

网友:
外接正常么?高压板屏线 屏都排除 屏暗实在不行就该高压板

网友:
显卡虚焊有可能,重做GBA试试。

网友:
显卡应该是集成的,换北桥吧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吧  灯管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高压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