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I的六种状态S0到S5

楼主(2009-06-13):
ACPI共有六种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S5--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网友:
sus信号就是Suspend吗

网友: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与版主討论一下, 个人认为S4与S5状态的电源电压是一样的, 硬盘没有电压供给,并不能唤醒,要按开关才能开机, 只不过开机后直接到关机时的工作状态.

网友:
S4 Sleep Control: SLP_S4# is for power plane control. This signal
shuts power to all non-critical systems when in the S4 (Suspend to
Disk) or S5 (Soft Off) state.

网友(2009-09-24):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与版主討论一下, 个人认为S4与S5状态的电源电压是一样的, 硬盘没有电压供给,并不能唤醒,要按开关才能开机, 只不过开机后 ...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认为的 。
现在的 休眠都是保存内存资料到硬盘中。然后关机。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发个我整理的ACPI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挂起。。